PROTEL如何拼版?手机按键的封装怎么做?

楼主(2009-08-01):
protel如何拼版?比如桥位,各位做个样板我看看?还有手机按键的封装怎么做?就直在顶层摆两个焊盘就可以了?

楼主:
各位指点指点吧

网友:
我也想知道  遥控器按键封装要怎么做?    期待高人出现~~~

楼主:
晕。居然没人理

网友:
你们问的是不是圆弧形的那种,

楼主:
手机键盘按钮那种,即外面一个环,里面一个圆的。

网友:
那个用PROTEL很好画的,就是用圆弧工具画的,外面的圆线宽用大一点就可以.中间再用圆形工具画一个圆就是了 6# NETJUKI

楼主:
外面的圆用圆弧画的话,弧不会被阻焊绿油覆盖么?

网友:
外面的圆用圆弧画的话,弧不会被阻焊绿油覆盖么?
引用 网友A:
把sold层加入就可以了啊

网友:
外面的圆用圆弧画的话,弧不会被阻焊绿油覆盖么?EDA365

你做的封装只有顶层,怎么会盖绿油啊,

楼主:
做PCB封装时用圆弧和用焊盘效果一样的?做出来的铜箔都不会盖绿油?我没用过弧做过焊盘,不知道。

网友:
1,在PCB界面在TOP层画半圆弧;
2,在TopPaste层画同样大小半圆弧
3,将TopPaste层半圆弧叠加到TOP层画半圆弧上。

网友:
这样做与焊盘一样,不会覆盖绿油

楼主:
1,在PCB界面在TOP层画半圆弧;
2,在TopPaste层画同样大小半圆弧
3,将TopPaste层半圆弧叠加到TOP层画半圆弧上。
引用 网友B:
十分明白了,感谢各位。本人在SMT工作,自学PROTEL的,因为我对画图才是真正感兴趣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学还是学cadance吧,比protel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