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PCB高级打印

楼主(2009-08-02):
    PowerPCB高级打印

网友(2010-02-02):
    首先谢谢您提供的资料,我从中受益非浅。但是关于打印过孔的问题,理论上是明白了,但是因为过孔的类型不同,所以是不是要对所有的过孔进行定义,比如:元件封装上的过孔、走线上的过孔。其中插接元件的封装过孔也有方形、圆形等多种,分别定义好像不行,比如:设置了圆形的过孔,方形则不显示过孔,设置了方形过孔,圆形的过孔全变成方形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