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的封装库怎么样才能在ALLEGRO15.7中使用?

楼主(2009-08-02):
pads的封装库怎么样才能在allegro15.7中使用?

做了PADS的封装库难道还要重复做ALLEGRO15.7的封装库吗?

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打开powerpc 建立一个pcb文件,把你库中所有的封装都弄一个上去,输出ascii文件,最好是2005格式的,2007转换报错,然后用allegro自带的转换工具转换此pcb为brd,再把brd中的封装提取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