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怎样像PADS一样在网络上添加过孔

楼主(2009-08-02):
比如想在地平面打许多过孔 能不能像pads一样 选种网络 直接添加过孔 找了很久没找到方法

网友:
你可以选择某个VIA后直接COPY,然后paste到铺好铜的PCB上就OK了,但要注意一个问题,在多层板中VCC和GND是叠层的,有可能此时PASTE 后VIA连接到VCC,你可以选择取消后再PASTE一次,这是一个网络选择的问题

网友:
我同楼上一样 copy 的  Retain net of vias 打勾,就好了,保持同属性的copy了比较方便

网友:
谢谢,以学了一招。解决了给GND给VIA的问题,特别是在铺铜后更方便。以前不用这钟方法的时候,只能先走地线/加VIA/再走线/再加VIA,最后铺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