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多走线布线 怎么设置每条线的线宽都是一样的?(如图)

楼主(2009-08-02):
我的焊盘大小都是一样的哇

网友:
把rule的線寬設置中的最大/最小/推薦全部改為同一數值,再試一下

网友:
话说AD6中选择”适用“这一项,走线或者打过孔出来居然都没反应,打出来的过孔还是按照”最大“原则的尺寸,而每个NET第一次走线则是按”最小“原则的尺寸,颇让人郁闷啊!

楼主:
把rule的線寬設置中的最大/最小/推薦全部改為同一數值,再試一下
引用 网友A:
确实可以  谢谢您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