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rmal Relief主要是干什么的

楼主(2009-08-03):
如题,我最近在画电路图,但是不知道Thermal Relief 究竟是干什么的啊?从字面上理解应该是防止热量流失吧。。对吗?

网友:
我的理解是阻止散热太快,对插接件来说,便于用烙铁对其进行rework.对表贴器件来说,防止回流焊时有立起来的现象。。。
+ F6 V2 Z1 }7 g- a说得不完整或有其它用途请楼下的补充。

楼主:
嗯,那我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