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一起修改同一类型的元器件?

楼主(2009-08-03):
我的原理图中部分是从其他地方拷来的,上面的封装信息和标注方式不一样,比如电容都是CXXX,但封装有的写100n有的写104,封装有的是0603,有的是C0603,请问有没有可以统一一起修改的方法?多谢指教。

网友:
在项目的根目录下查找(CTRL+F)所有电容,然后在编辑属性的列表中可以批量操作

网友:
修改元件库,然后更新图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