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nd 画成这样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09-08-03):
    如下图所示,我在别人的一块pcb文件上看到,整板好多的地方的GND网络都作出的如图中所示的处理,(图中画圏与箭头部分)请问这样做有什么作用吗?请大家发表高见。

网友:
    如果还有另一GND PLANE, 只是想在OUTER LAYER 也加一些GND TRACE 来隔离其他信号。但还是有点怪。

楼主:
    我想问的是,为什么用粗线画了一条GND做隔离,为什么旁边还要一条细一点的GND线?

网友:
    电流回路

网友:
    电流回路
引用 网友A:

    那里铺了铜,就全是铜了。 走那点小线个人觉得是多佘,

网友:
    1# zxinli 看一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框处上端的是显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