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元件厍的问题

楼主(2009-08-03):
在制作元件的时候无法保存,请教各位高手这是什么问题,难道引脚不能命名为GND吗

楼主:
就是保存时提示:“warning: A pin with name 'GND' is duplicated on the part”

网友:
pin 的类型是power吗?

网友:
那把名为"GND"的pin属性改成power就O了.

网友:
请问只有pin的属性为power时才能命名为一样的吗?例如VCC,GND等?

网友:
请问只有pin的属性为power时才能命名为一样的吗?例如VCC,GND等?
引用 网友A:

oh yes

网友:
ORCAD的封装是有规则的,只有管脚为POWER属性才能同名,比如VCC,GND的管脚名等等,很好理解,这些属性在画PCB的时候默认的是同一个网络,是要连接在一起的,如GND连GND,VCC连VCC,有时候有很多的空脚NC最好用NC1,NC2...来描述,避免不必要的错误,有的甚至连POWER属性的管脚名都不做重复的

网友(2009-09-10):
学习了。现在正在学用这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