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如何批量修改走线宽度

楼主(2009-08-03):
已布好的PCB板,现在要修改走线宽度,如何批量修改走线宽度。

网友:
高手在哪里啊?

网友:
CTRL+ALT+F       只选TRACES     退出菜单.   框选整块板! ALT+ENTER

网友:
这样是可以改,但是走线与走线之间的间距是不变的。

网友:
点右键/SELECT NET  /CATL+Q一起修改走线宽度,

修改间距,最笨的办法打开DRP 让它自动推挤。好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这样批量处理基本上用不到。。。

网友(2010-10-14):
走线间距都能自动调了,那不是自动布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