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6401 这款LDO芯片的疑惑

楼主(2009-08-03):
XC6401

看了半天没有弄明白它封装的意义是什么
举例子
XC6401EE20代表什么意思?OUT1 OUT2 的输出电压都是多少?

网友:
写的确是很晦涩啊~
我的理解对于SOT26W封装不从产品本身的mark上标称输出电压,仅标称产品序列
对于USP-6B/C封装则是第四位第五位标称,资料中仅仅是举例说明其中的两个值
至于你提到的型号,需要咨询供应商,或许他根本没有这样的型号生产
如果需要一些特定的电压值可能要直接向供应商订货。。
纯属个人理解,错了勿怪

楼主:
恩谢谢,打电话问问供应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