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gerber文件

楼主(2009-08-03):
请问大家,在生成gerber文件的时候,怎么使生成的所有文件的中心坐标一样

网友:
不会全部一样,

你要设计一样做什么,CAM工程师会用层对齐 帮你对齐层。

网友:
    cam 中的option .....offset 数值设成一样就可以对齐了.

网友:
    cam 中的option .....offset 数值设成一样就可以对齐了.
引用 网友A:

这个设计一样也没有用哦,
丝印2层跟钻孔层,是对不上,。其他的还能

楼主:
    4楼说的没错

网友A:
    这个设计一样也没有用哦,
    丝印2层跟钻孔层,是对不上,。其他的还能
引用 网友B:

    钻孔层进行同样的设置就可以了.丝印2层....,不明白什么意思? 我的一直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啊 我都是那样设置的,所有的偏置值都是一样的 还是不行。

网友:
    PCB 挂上来看看.

网友:
    你设置的offset 数值太小,没有在白框内.你在出Gerble 时不是会有提示调整到中间吗?

    出Gerble 时的提示

    出Gerble 时的提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置大一点就可以了吗??我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非常感谢哦!

网友:
    把OFFSET设计为中心,CENTER 就不会出现以下的对话框

 你们真是没事找事做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出过GERBER,

网友(2010-04-20):
看了,顶起贴子

网友:
把OFFSET设计为中心,CENTER 就不会出现以下的对话框

你们真是没事找事做啊。。
引用 网友B:

设置为center的话基本上所有层都对不齐了(板框外有内容的话),所以最好是设置较大的off set 值,这样所有层就都可以对齐了。
至于有没有必要对齐?当然有必要,否则工厂万一给你对偏了怎么办?工厂的CAM工程师也水平也是参差不起的,所以能做好的工作最好提前做好,不要给后期流程留下隐患。

网友:
不仅如此,对于设计严谨的工程师,出完Gerber还要对比一下IPC网络,这个是需要在CAM软件里面操作的,所以如果没有对齐的话,反而会增加自己的工作负担。

网友:
把OFFSET设计为中心,CENTER 就不会出现以下的对话框
你们真是没事找事做啊。

同意毒女,一直都设为CENTER,只有NC drill 对不上,发板没问题的。

网友(2010-05-27):
原点重新定,应到左下角

网友:
呵呵 ,可以对齐的

网友:
学习贴,我顶!一直以centre为中心的。hoho

网友(2010-09-17):
刚试了下确实可以对齐..学习了

网友:
嘿嘿,以前我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搞了几次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