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gerber的问题

楼主(2009-08-03):
请问在运行gerber会提示fill width is too large for accurate pad fills (fill  width =0.254,pad width=0.5)怎么解决?

网友:
把填充大小0。254MM。改成0。1MM

点DEVICE SDTUP /出现这个对话框

网友:
不明白,请毒女下次讲给我听一下。

楼主:
请问这个填充大小是指什么?

网友:
需要自己多琢磨

网友(2010-06-13):
    不是太明白,还需要找找资料看看,谢谢指教!

网友(2010-08-19):
    做上记号。

网友(2011-11-08):
    那个fill width 和 pad width要是整数倍关系。。不然怎么100%填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