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画好的板框如何修改其形状?(比如增加破槽等)

楼主(2009-08-03):
各位高手,本人改一块板子,pads的档案,需修改板框,在板子的边缘增加一个固定控制排线的椭圆开槽,原来的板子上另一个地方有一个槽了,好像是先画好矩形板框,后画的开槽(也在ALL LAYER层画),但是我弄总弄不好,请高手指点一下操作过程,谢啦!!!!

楼主:
说明一下开槽的形状,槽子紧挨板边,椭圆与板边接触的中间开口,像个∏(圆周率)字

网友:
如果不好改板框,就将槽做成元件形式放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