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M18CC223R1C3 的封装

楼主(2009-08-04):
各位大侠,请问一下这个元件的封装怎么画。(DATASHEET见附件)。它是一个片状的静噪滤波器(电容型)。逻辑上它有一个输入输出,还有一个地。它的封装有点像SMD0603,但是它还有一个地引脚。请问这种封装怎么画,谢谢了。

网友:
看它的DATASHEET,封装画法和电阻电容是一样的吧

网友:
初学者,向您讨教了

楼主:
在它的逻辑图上还有一个接地引脚,我对这个封装不是很确定。是不是可以用电阻电容的SMD0603代替?哪位高手指导一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