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过孔的十字连接问题

楼主(2009-08-04):
前些日子,LAYOUT群里的一个朋友说起由于AD6与99SE版本不同所引起的一个问题,详细如下:
"在99里规则设置铺铜方式是十字连接,然后铺完铜,焊盘就是十字连接,过孔则不会,而在AD6中,采用同样方式的十字连接,铺完铜,焊盘与过孔都成了十字连接。“
朋友要的效果是希望AD6像99SE一样,过孔不需要十字连接,因此需要找到解决的办法!
不知道有哪位朋友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以及是否知道解决的方法?
谢谢了

网友:
在规则里面的敷铜设置...

具体是Plane选项下面Power Plane Connect Style的Connect Style中选择Direct Connect即可...

很是奇怪为什么要选择这种方式,这种方式在焊接的时候散热很不好...如果绝对十字连接的线太小了,可以在规则里面把线设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像没明白我的意思,按照您的方法试过以后,过孔依然还是十字连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更正下,因为本人从不这样敷铜,刚又没有打开软件,所以搞错了...

应该是在Polygon Connect选项下面进行同样设置即可...

网友:
是不是應該將via与pad分開設置成為兩個class然后各自設定鋪銅rul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要的是效果是规则设置成十字连接,焊盘遵照规则是十字,而过孔不需要,可是我尝试过了,在AD6中,过孔还是十字连接的。(99SE中,过孔就不会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试过...过孔可以做到全方位连接...至于你想保持焊盘是十字连接,可以按照5楼那位仁兄的建议进行类的划分

网友:
上图,事实说话

网友:
我帮你解答!哈哈!
这个问题我以前帮别人解决了!
主要的方法是为PAD增加一个普通属性!

楼主应该满意我的回答了吧,
给我加分吧!

网友:
注意约束条件的范围!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您,谢谢!
欢迎加入 LAYOUT技娱堂:46046448!

网友:
不知道PROTEL里该怎么设置呢,我安装的版本进去看设置焊盘的选项是灰色的。

网友:
顶贴,Advanced(Query)->Query Helper的一些(应该是语法)不是很明白如何设置?

网友:
鱼儿你好,没看明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