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自己画板时候如何防电磁干扰和静电处理

楼主(2009-08-04):
如题,大家说说画板时候如何防电磁干扰和静电,最好是实践经验的,几句话的也可以!谢谢

网友:
静电上面:对外接口一般用3384等隔离 或 采用ESD器件保护
电磁干扰上面一般是找到干扰源屏蔽起来或与周边器件保持一定距离,如电源储能电感

网友(2015-03-27):
    挖了个坟。。。
    大家进来说说~~

网友:
    大家进来说说

网友A:
    GND覆铜距板边内缩1mm 有空间内缩1.5mm 关键元件走线可以净空 打孔 板内开槽 除非是非常高频的元件 一般不会非常用到屏蔽罩 这个一般去跟中国电信打交道的电子公司工作三年都会知道的 可以受用终身了

网友:
    1.正确选择单点接地与多点接地
2.将数字电路与模拟电路分开
3.尽量加粗接地线
4.将接地线构成闭环路 设计只由数字电路组成的印制电路板的地线系统时,将接地线做成闭环路可以明显的提高抗噪声能力。

网友:
    大家快来补充

网友:
引用 网友A:
GND覆铜距板边内缩1mm 有空间内缩1.5mm 关键元件走线可以净空 打孔 板内开槽 除非是非常高频的元件 一般不 ...

GND覆铜距板边内缩1mm能起到防电磁干扰和静电吗?如果能又是基于什么理论

元件走线可以净空 打孔 不太理解是什么意思,能否截个图看看

网友:
    看看,有的还是可以学的!

网友:
    学习大神理论

网友:
    芯片的每个电源引脚外最好就近放一大一小两个电容。

网友:
    个人感觉最大限度减小 大电流输出环路 和 小信号输入环路 面积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