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板,如何在另一面布元件?

楼主(2009-08-04):
双面板,如何在另一面布元件?

网友:
AD中先翻转板子(方便查看),然后把需要放至背面的器件mirror后选择bottom...

网友:
跟在TOP层布一样,只是改为底层元件即可!

楼主:
我用的是Protel 99

3楼版主能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单击选中器件,然后右键——Properties——Layer 选择元器件所在的层...

网友:
通常有些板子太小,而元件太多的时候一面放不了完元件,这里把有些元件放到底层,拖中元件按L键,就自动切换到底层了,而且镜象好了,记得打开底层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