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工通信——网卡

楼主(2009-08-04):
   请教下高手,目前市面上的网卡芯片能实现单工通信吗?看了Intel/螃蟹的几个型号Datasheet、Design Guide,都是仅提到支持半双工通信/全双工通信...

    我对网络传输协议方面不熟悉,仅知道TCP协议在开始传输前要进行三握手,那么在软件层次方面只能采取UDP传输(传输准确性等等先不予考虑,仅需考虑单向)...

   网卡能进行工作的前提应该是要先握手吧?如果是,那么能不能外加信号到网卡里面去,让网卡芯片认为已经握手成功,从而进行单向传输...

        小弟愚笨,找不到网卡具体工作流程的资料,该思路也是无奈之举...还望高手指点...

网友:
网卡芯片??楼主指的是交换芯片或者PHY芯片吧?一般来说现在的交换芯片带控制接口的比较普遍,可以接收外部控制信号,虽然不明白你为什么需要“单工”这种方式,不过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