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板框和铺铜的问题!

楼主(2009-08-04):
如何让动态铺铜自动避开板框(OUTLINE)的凹槽或者螺丝定位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画板框的时候,要自己在setup中设定好route keepin, route keepout, package keepin ,package keepout.

网友:
楼上的说得对,我就是这样的

网友:
整版加个route keepout  ,在需要避让的螺丝定位孔上加个route keepin

网友:
楼上说反了

楼主:
xiaoxiaocanxue 是说反了,我在螺丝定位孔加上ROUTER KEEPOUT后铺铜可以避开,但是我在整板画上ROUTER KEEPIN后,铜皮却还能跑到ROUTER KEEPIN 以外,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如果板框使用Mechenical Symble 应该是直接就避让了。。。。

网友:
    呵,不是很懂,帮顶了

网友:
    如果是想做板边的话,你可以直接做一个PAKEAGE KEEPIN (内缩20)和一个ROUTE KEEPIN(内缩40)然后点击shape->compose shape即可变成与板边一样的形状的20mil铜皮了。

网友(2010-01-22):
    本人初学不懂,能否用图片说明一下操作步骤呢?这样对初学者比较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