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 中,贴片7805是什么封装?

楼主(2009-08-04):
protel 99 中,贴片7805是什么封装?
谁有的给个吧,我不会画啊,7805 用来做5V稳压的

网友:
搜一下7805PDF文档。里面有具体封装照画就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TO-263 (D2PAK)

网友(2009-09-13):
好像我有 不知道你用的是哪种封装哦

网友:
一般都是用TO-252封装的吧

网友:
7805贴片的封装有好几种的,小的有SOT-89,大的有TO-252,在使用的过程中注意引脚的标号,一定要和实际的对应,要不然就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