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uter中不能过孔?

楼主(2009-08-04):
在画一个板子的时候,在ROUTER里不能加过孔。。。
和其它文件对比了下,没发现异常的设置。。。。。。。郁闷。。。请高人看看。。。
急。。。

楼主:
过孔也加了,也没有限制数量。。。

楼主:
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2012-08-24):
引用 楼主:
是什么原因呢???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您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您解决了吗?

上传资料,大家一定给你解决。

网友B:
  在layout的rule————default————routing——把过孔选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layout的rule————default————routing——把过孔选上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