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画封装时怎样打孔?是不用焊接的那种,用来插接插件的定位柱

楼主(2009-08-04):
正在画一个接插件的封装,有两个定位柱要插到PCB板上,怎么打孔?是不用焊接的那种
请高手指教!!

网友:
用画板边框的那个工具画就行  BOARD OUTLINE AND CUTOUT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按照你的方法试了一下,好像不能在Decal Editor中使用Board Outline and Cutout功能。
我的意思是,如果想在Decal Editor中画封装的时候就把两个裸孔做好,该怎么做?

网友:
放两个焊盘,内孔径超过焊盘直径就可以了吧。你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这个方法我也想过,但是还要修改原理图,加两个对应的pin,而且板子上有两个焊盘,做出了板子有点丑,这个方法先留作保底用吧。
看看手头别人的板子做的两个裸孔,很漂亮,该怎么在Decal Editor画封装的时候把它做好?大家都是怎么弄的?

网友:
抱歉,那是我记错了,我刚才试了一下,确实不能,以前我这样画过,好像是直接在PCB图里画的。那只能像4楼说的那么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增加两个焊盘,还要相应的在原理图里增加两个pin,有没有不需要增加两个pin的方法?
遇到接插件的定位孔,大家都是怎么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各位大侠看看这样做是否可以做两个裸孔:

1. 进入Decal Editor
2. 选择所在层为Drill Drawing:
3. 选择2D LINE
4. 画一个圆

这样是否可以做两个裸孔?请高手帮忙看看

网友:
不需要修改原理图 ,PCB封装多2个孔绝对没有任何影响,就当是多余的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