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新画的一块板,请大学多多提点意见,先谢谢了!!!

楼主(2009-08-04):
这两天新画了一块板,  还有待改正,希望大家多提点意见

楼主:
没一个人评论一下,好伤心。。。。。。。。

网友:
既然用四层板 为何不把第二层都给地呢设置成cam plane,然后电源设置成split/mixed 这样比较好 现在我不知道你为何要这样,没有达到四层板的效果

楼主:
我新学PADS,    不知道在哪些情况下用分割层

楼主:
再问下  CAM PLANE 是什么层

网友:
如果你设置了 cam plane(负片) 就相当于你把整个一层给了某一个网络,一般如果你的电路中只有一个地,最好单独给地一层 这样效果比较好。像你那样四层板的设置就没多大意义。至于分割层,一般有多个地或者多个电源最好用分割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