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能让最后的走线跟着元件移动

楼主(2009-08-04):
如题,在allegro中,最后我想修改一下图,结果导线不跟着元件走,我还得把线删除掉,然后重新画,请问高人还有其他好方法吗?

网友:
貌似没有这样的功能

网友:
你想像power pcb 一样移动元件,然后已经走好的线连动着元件走吗?

网友:
很简单啊,选中导线一起移动嘛

网友A: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请你移动元件的同时,请勾选右边面板里面options选项卡里的streth etch

网友:
对呀,就这样

网友:
然后还要slide一下

网友(2012-06-25):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请你移动元件的同时,请勾选右边面板里面options选项卡里的streth etch

谢谢tao,终于找到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