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请问,单层版布线用TOP层,还是底层

楼主(2009-08-04):
单层版布线用TOP层,还是底层,谢谢啦!

网友:
你得根据结构来来决定使用那层,那层可以放元件。
要是你自己随便画的板子的话这个就看你个人喜好了!

网友:
對啊,所謂top与bottom都是相對的...
對於單面板來說,一般你放元件的一面叫top層,而走線及鋪銅的一面叫bottom層.

网友:
布线走底层,器件放顶层

网友:
一层走线,一层放插件。。。

网友:
比如按键板,你全放在顶层。也没有人说你

网友:
一般是习惯:布线走底层,器件放顶层

网友(2009-09-03):
如果方便地话,看看旧收音机里的电路板或者旧电视机的电路板就知道了。

网友(2010-06-12):
布线走底层,器件放顶层
引用 网友A:

    很好,很强大

网友:
尽量都在top层做
bottom尽量保持一个完整的地

网友:
如果是单面贴片板的话,可以在TOP层,如果有插件料的话,走线放在bottom层

网友(2010-09-16):
通常情况下,贴片元件放在顶层TOP层,带有插件的元件放在底层BOTTOM层。走线无所谓的,不作限制。

网友:
如果是DIP器件的话,器件放TOP层,布线在BOTTOM层
如果是SMD器件的话,器件和布线都在BOTTOM层
如果是DIP+SMD器件的话,DIP放TOP层,SMD放BOTTOM层,布线在BOTTOM层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SMD的应该放BOTTOM层走线也在BOTTOM层啊?那这样的话,TOP层留干嘛呢?
一般不都是原件放顶层的吗?
   有点不明白???

网友:
呵呵!新手上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