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PCB板的PP材料汇总表

楼主(2009-08-04):
请问谁有PCB板的PP材料汇总表?比如像1080的厚度是0.075MM,这样子的数据的汇总。知道的好心人请帮忙回复一下。谢谢啦。

网友A:
PP材料就是半固化片吗?

网友(2013-05-31):
引用 网友A:
PP材料就是半固化片吗?

是 PP指的就是半固化片,由树脂与玻纤布组成,

网友(2013-07-29):
引用 网友B:

这个材料的厚度最好跟板厂联系。。有时制作工艺不同最后压出来的PP厚度也会有差异。不过不会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