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自动补加泪滴的设置问题?

楼主(2009-08-04):
pads LAYOUT中画走线时软件自动加上了泪滴,如何设置不让它自动加上泪滴呢?欢迎高手解答,小弟刚开始转用PADS,谢啦

网友:
自动添加泪滴是选中了options/routing中options栏里的gengrate teardrops吧

网友:
自动添加泪滴是选中了options/routing中options栏里的gengrate teardrops,如果你不要自动泪滴,就把这项勾掉就行了嘛,嘿嘿

楼主:
谢谢两位大侠的帮助,又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