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UTOCAD画封闭板框

楼主(2009-08-04):
我从pads导入DXF文件
发现板框不是封闭的
 进入AUTOCAD绘制板框
 我的步骤是:
 在原有的板框上面用多线段重新描了一次
在点击右键选择特性里面的多线段
在其他的设置--闭合--选项
选择是
 再导入DXF文件
 还是不行
我不知道哪里问题?
 望高手指教

网友:
导不出去,不因为是板没有并合的关系
大多数,是单位不对,
如果你的AUTO的图,画的单位是MM,导入PADS的时候请选择公制

如果你AUTO的图单位是英制,导入PADS的时候请选择英制

怎么看AUTO 的单位, 笨的办法,用测量工具测量板框的大小,就看到出是什么单位。
欢迎加入水水群组来讨论喽。

网友:
For Autocad2008 简体中文版和 PADS2007 Updata2
1 、 用 Autocad2008 打开板框文件,新建一个文件选择 acadiso.dwt 模板 。
(确保 DXF 导入 PADS 时, PADS 自动将单位识别为 Metric 公 制 )。
2 、 将板框里面的图形复制到新建的 autocad 文件中。
3 、 将图形的中心放置到( 0 , 0 )位置,该步可以不做。
4 、 Autocad 中输入 PE ,回车,选择多条。
5 、 选择所需要成为板框的线段,选完后,右击鼠标,看到 Y ,回车。
6 、 在下来菜单中选择合并,然后在出现的模糊距离 0.000 ,回车。
7 、 选择所需的板框线,然后在属性里面设置为闭合。
8 、 保存文件为 DXF2004 格式。
9 、 将 DXF 文件导入 PADS ,选择 2D LINE 。
10 、 选择所需的板框线,在属性里面选择 Board Outline 。
注: Board Cut Out 的设置同上。

PADS帮助文件里面的方法没有成功。这个成功过。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指点
不胜感激!

楼主:
是这样的
能导入进去
但是用PCB转换板框的时候发现DXF的文件的板框不是闭合的

网友:
是这样的
能导入进去
但是用PCB转换板框的时候发现DXF的文件的板框不是闭合的
引用 网友A:

照我写的流程试过一次不?

网友:
在属性里面设置为闭合这个操作是怎么做的?
我怎么看不到属性设置在哪里啊?
帮帮忙啦,大牛们@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最近忙,没时间弄
谢谢的你的回答
有空我好好参考一下

网友:
有时候PE也不一定有用,圆弧处经常会段,问ME他们也说不清.
可以用PRO-E转成EMN文件来做板框

网友:
圆弧先和其他直线段连接(命令选项C)--然后再闭合

网友(2010-05-31):
    在命令栏中输入:PE,选择其中一条线,回车按J 后选择所要闭合的线, 直接回车、回车便可

网友(2010-07-15):
    我用CAD2004的照3#的方法好像不行啊??!

网友:
只见过proe转emn的,

网友:
3#的方法是正确的。

网友:
DXF文件可以导入,说明CAD画的没有问题,问题是你导入PADS后对导入的板框没有进行全选-右键-combine-移动,combine后你的板框就会是组合的,不会是不闭合的,个人观点

网友(2010-10-09):
有的图形大了又是为MM单位的也会导不进LAYOUT中的,要在CAD中输入SC单位转换为Mils 1MM=39.37008- T( X: K+ Z8 v; p) U
1Mil=0.0254

网友:
    我有教程flash上传到论坛

网友(2011-04-19):
    我用3#的方法试了,可在导入PADS时单位是mil不能改成mm,然后又新建图纸,选acad.dwt,导入PADS时选公制单位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