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助焊层(PASTE MASK)和阻焊层(SOLDER MASK)

楼主(2009-08-05):
我是刚学习pads不久的新生,也是第一次出GERBER的..所以对助焊层和阻焊层这两个层的定义分不清楚?还有我想知道这PCB的制造工艺的过程.最好都有图解的过程比较清楚?先谢咯各位!!!

网友:
助焊层paste Mask, 阻焊层Solder Mask,

网友:
Solder Mask阻焊层,paste Mask助焊层也叫锡膏层

网友:
从工艺方面来说,

先是阻焊层Solder Mask,这一层,是在线路层都做好了,再做阻焊层处理,通过暴光机,因黑色不与暴光机产生聚合反映,再显影出来的就是一些我们要贴的PAD,可以焊接。

  助焊层paste Mask也叫锡膏层,是在PAD上加了一层薄薄的锡,方便焊接,这个一般用在工厂开钢网。帮助贴片。
 希望专业的人来拍砖,也希望大家加入我的水水群组发起话提。

网友:
从工艺方面来说,

先是阻焊层Solder Mask,这一层,是在线路层都做好了,再做阻焊层处理,通过暴光机,因黑色不与暴光机产生聚合反映,再显影出来的就是一些我们要贴的PAD,可以焊接。

  助焊层paste Mask也叫 ...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很清楚了……

网友:
我要加分, 今天 老大不在,,55

☆承诺☆ -1

网友:
4楼说的对

网友:
站住☆承诺☆
 你怎么能扣我一分威望

网友(2010-04-24):
助焊层paste Mask,相当于裸露焊盘,而助焊层paste Mask锡膏层。相当于在焊盘上面加一层锡,一般用于大电流,散热等

网友:
看到这个帖子之后,我反而感觉迷惑了,于是上网搜了一下,我把我的搜索结果发给大家看看,很棒的一个说明:
solder mask就是阻焊层,是为了把焊盘露出来用的,也就是通常说的绿油层,实际上就是在绿油层上挖孔,把焊盘等不需要绿油盖住的地方露出来。Solder层是要把PAD露出来.

paste mask业内俗称“钢网”或“钢板”。这一层并不存在于印制板上,而是单独的一张钢网,上面有SMD焊盘的位置上镂空。一般镂空的形状与SMD焊盘一样,尺寸略小。这张钢网是在SMD自动装配焊接工艺中,用来在SMD焊盘上涂锡浆膏的。

Paste Mask layers:锡膏防护层(用于作钢网),是针对表面贴(SMD)元件的,该层用来制作钢膜(片)﹐而钢膜上的孔就对应着电路板上的SMD器件的焊点。在表面贴装(SMD)器件焊接时﹐先将钢膜盖在电路板上(与实际焊盘对应)﹐然后将锡膏涂上﹐用刮片将多余的锡膏刮去﹐移除钢膜﹐这样SMD器件的焊盘就加上了锡膏 ﹐之后将SMD器件贴附到锡膏上面去(手工或贴片机)﹐最后通过回流焊机完成SMD器件的焊接。通常钢膜上孔径的大小会比电路板上实际的焊小一些.

网友:
楼上分析的很精辟

网友:
    分析的太专业了!

网友:
    很专业,有PCB制作过程的视频教程就好了

网友(2010-06-10):
学习了,不过,最好的方法是去板厂实习,一个月就差不多知道了

网友:
看到这个帖子之后,我反而感觉迷惑了,于是上网搜了一下,我把我的搜索结果发给大家看看,很棒的一个说明: ...
引用 网友B:

  看了这个帖子之后很悲痛。
  发现很多新手问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完全可以用最通俗易懂的文字解释清楚,但是很多回答都像天书一样,没有解释清楚原问题之余,又引入新的术语,实在崩溃!
  好比这位老兄的回答,其实才是楼主最需要的,但是威望只加了2,二楼还是三楼那个乱七八糟的回答倒是加了10……
  我相信每一个人对一个未知问题的了解,最终都是以最简洁的形式保存在自己记忆中的,难道高手们真的都脱离了这个最基本的常理,反而用最复杂的描述储存知识么?
  类似的问题在隔壁CADENCE板块也有,一个正片负片的问题,引来诸多热心高手帮助,热情确实令人感动,但是回答的各个惨不忍睹。

  诸位大侠们,用最简洁的语言给新手们答疑解惑,不会降低你在他们心中的高大形象……或者如果担心有些新手会缠住你不放,那你干脆就保持沉默好了,何必给新手增添更多困惑呢?
  诸位版主们,请给予那些最能帮到新手的答案以更多奖励吧,只有这样,最终的结果才能使论坛受益。

网友:
我也问过好多人,关于这两个层我一次都很迷糊,
自己是这样理解的,solder mask就是阻焊层直接叫绿油层,paste mask助焊层直接叫PAD层,元件焊盘层,我就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是不是正确

网友(2010-09-05):
回复 网友A:

    毒女 就是厉害

网友:
之前出过问题,被主管骂过!

网友:
可不可以这样简单的理解啊
阻焊层就是把pad裸露出来
助焊层就是在pad上加一层锡

网友(2010-12-17):
    进来学习!谢谢版主

网友:
    十楼说得就明白多了,赞一个

网友: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PASTE层是用来制作钢网用的,钢网用于涂锡膏,比实际焊盘要小,而SOLDER层是绿油层,只不过显示是以负片的形式显示的,也就是说SOLDER层显示出来以外的都是由绿油覆盖?

网友(2011-03-27):
    学习了不少啊

网友(2012-06-14):
paste Mask  与Solder Mask的焊盘,过孔的扩展尺寸的设置多少合适

网友(2015-07-09):
通俗易懂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