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大家帮忙看看这是不是做裸孔的正解?

楼主(2009-08-05):
想在画封装的时候,做两个裸孔(插接插件的定位脚,不用焊接的那种)
请各位大侠看看这样做是否可以做两个裸孔:

1. 进入Decal Editor
2. 选择所在层为Drill Drawing:
3. 选择2D LINE
4. 画一个圆

这样是否可以?请高手帮忙看看

网友:
看一下 1# bigblue

网友:
好像是不行,最好是在ALL LAYERS画2D线。

网友:
不对,既然是孔,就不能用2D 线画,2D线画出来的就是板面上面的无电气属性的线(不管是什么形状),
做不需要焊接的定位孔:方法和做焊孔时一样,不过把孔的内径和外径设成一样大小.

网友:
如果定位孔内不需要是金属化孔,要把其选项设置成无效

网友:
这个定位孔无网络,和原理图没有任何关系.只要定位准确就行.

网友:
附件时定位孔的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设置的时候是不是对Mounted Side、Inner Layer、Opposite Side全设置成你给的图样子?
另外,Drill=Diameter就等于只钻一个孔,没有焊盘了是吧?Drill和Diameter分别对应焊盘的内外径?

网友:
定位孔:
ounted Side、Inner Layer、Opposite Side  3个要设置成同样大小,
rill=Diameter=Mounted Side、Inner Layer、Opposite Side,
此时是一不能焊的孔,但是孔的内壁会有金属,如不要孔的内壁有金属,Drill值下面的方框不要选中.

你找书多研究研究,这些是最基础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 ,刚接触POWERPCB很多东西还要你们这些大牛学习,呵呵。

网友:
做定位孔上面说的都对,两种方法都是可以的,一是用2D线画一个圈,放在Drill Drawing层,另一个是直接放焊盘孔,把孔的内径和外径设成一样大小,并且Plated(镀金的)选项不要打勾就行了,我用这两种方法都画过,并且实际出过板子,PCB厂都能做出来

网友:
    做定位孔上面说的都对,两种方法都是可以的,一是用2D线画一个圈,放在Drill Drawing层,另一个是直接放焊盘孔,把孔的内径和外径设成一样大小,并且Plated(镀金的)选项不要打勾就行了,我用这两种方法都画过,并且实 ...
引用 网友B:

    第一种不好,不负责/不仔细的板厂容易将该孔漏钻.最好用第二种方法.Drill是孔的直径.而Diameter是焊盘的直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