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使用HyperLynx Analog Simulator自带的仿真库进行仿真?

楼主(2009-08-05):
请问高手:
    使用EE2007.3中的HyperLynx Analog Simulator自带的仿真库(C:\mentorGraphics\2007EE\SDD_HOME\sim\DxSIM\VBAMOD)中的macro.lib中的s_LM311(TI公司的集电极开路比较器)仿真时,如何确定该符号的8个pin(18,17,7,1,21,88,89,6)号所对应的实际功能脚号?
    还有,使用HyperLynx Analog Simulator仿真的正常步骤如何?
    如何先使用该软件自带的仿真符号(C:\MentorGraphics\2007EE\SDD_HOME\standard\templates\pcb\Central Library\ApSym_CentralLibrary\SymbolLibs 中的)画图,然后再将该符号的spice模型指向我从厂家下载来的Pspice模型?
    请各位高手多多指导!!附件是仿真界面中的s_LM311模块,图中的COMP是ApSym_CentralLibrary中的符号,不知怎样用s_LM311模块取代COMP?或将COMP spice模型指向s_LM311模块?

网友:
说明文档有说,关键是新建工程的时候选择hal(好像是这样写)库,有两个库,反正就是expedition flow除了default那两个,一个只能仿真,没有part.另外一个可以仿真也可以布板

网友(2010-04-17):
怎样使用HyperLynx Analog Simulator自带的仿真库进行仿真?我也想知道,请高手指点!

网友(2010-09-08):
各位,有没有HyperLynx Analog的教程?

网友(2013-07-16):
英飞凌器件 在哪里可以下载到仿真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