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接地的问题

楼主(2009-08-05):
我看很多资料都说数字地和模拟地要分开,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地怎么分开分开之类的。还有地回路面积尽量小。
但是我想问的问题是:在PCB中有一种铺铜的功能,当进行铺铜时,所有的地都连成了一片铜,这个时候怎么实现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怎么谈地回路面积尽量减小呢?

网友:
铺铜的目的是做什么呢? 有很多以铺铜层为参考层的信号吗?

楼主:
我这个铺铜主要是对地铺铜。
听说对地铺铜可以减少干扰。
但是如果对地铺铜,怎么看待减少地回路面积呢?

网友(2009-09-17):
数字电路的接地网络和模拟电路的接地网路用不同的网络标号,数模地就分开了;
回路面积小要分析电流流向,一般单元电路元件就近原则摆放就可以了。

网友:
我看很多资料都说数字地和模拟地要分开,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地怎么分开分开之类的。还有地回路面积尽量小。
但是我想问的问题是:在PCB中有一种铺铜的功能,当进行铺铜时,所有的地都连成了一片铜,这个时候怎么实现 ...
引用 网友A:

数字模拟地的net名称不一样,做的时候自然是分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