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里的傅立叶变换作用是什么?新人请教

楼主(2009-08-05):
示波器里的傅立叶变换的应用是什么
三次谐波五次谐波作用

哪位大大帮指教下

网友:
示波器里的傅立叶变换的应用是什么?
==> 將時域的電壓信號,轉成頻域的頻譜,用於看信號的各頻點的成分大小。

三次谐波五次谐波作用
==> 基頻的3倍頻率就是三次谐波,5倍就是五次谐波。

网友:
网上搜索下,貌似有个“示波器一百问”,可以作为对示波器理解的入门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