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网络连接的pin显示为灰色

楼主(2009-08-05):
最近看了一块别人画的板子,上面没有网络连接的pin是灰色的,起初以为是高亮了,结果不是。
不知道怎么设置的,希望高手指点指点,先谢谢了!

网友:
个人觉得是高亮
建议去高亮时选择对象为net和pin,不要选择symbol

网友:
是不是assigned color?

网友:
高亮,在FIND BY NAME那里选NET,然后输入:dummy 就可以了

网友:
呵呵,又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