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请教?

楼主(2009-08-05):
allegro很多细节做的很垃圾,最近遇到一个问题,烦死了:

由于原先capture画的图有问题,一个页面中的3.3v的电源没有用页链接符标注,结果capture把所有其他的3.3V电源的net都变为:3.3V_N2390什么的,只有这个没有用页连接符的电源net才是真正的3.3v,导入到allegro中,图画了一半发现这个问题,随即改了原理图,再生成网表,再导入allegro问题出现了,原来所有画好的3.3v 的cline和via都出现DRC错误,allegro笨的要命,认为没有3.3V_N2390这个net后,就把原来所有这个net的cline和via都变成“not on a net”,结果这些no net 的cline和via 与3.3v电源焊盘之间全部出现DRC错误:spacing error :0 mil!

请问高手,这问题如何解决?更为郁闷的是:手动重新给这些3.3v net 布线,必须先删除这些no net 的cline,否则,allegro经常崩溃自动退出。很是郁闷,还不如protel 真的?有人能帮帮我吗??怎么回事呢?一晚上就在搞这些东西了,手动修改cline布线,allegro还老是崩溃!改了一堆了,就崩溃退出,我都快崩溃了。。。(BGA 484 脚,可能也有关系,好多3.3v的,累死了)

楼主:
15.7版本,有人有类似问题吗???

网友:
这是你画原理图时不规范造成的
电源连接不需要分页符,只需要电源符号就可以连起来了

然后你出现现在的这个问题
并且还经常死机,我觉得死机的原因是Allegro处理大量DRC而产生的
建议把原来3.3V_N2390shape删掉
然后再作修改

网友:
或者直接把spacing的DRC检查全部关掉
然后阴影全板,再高亮dummy网络和3.3V_N2390网络和3.3V网络
执行删除操作,记住只选择对象为vias和lines

网友:
对了,记住打开Allegro的Auto save功能
可以直接修改line的网络属性,但不建议这样做,因为电源的连接毕竟可以就近打过孔
不必要修改网络,直接删除,再连接

网友:
楼主耐心点,作为一个软件,不周全的地方会有,所以才会有版本的更迭,不过只要是按照软件设计者的意图去使用,一般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

网友:
cadence 就是龜 用慣了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啊,但有时想直接用net来表示电源,如果一页中没有电源符号,光用net就不行了,所以就用页连接符了。

谢谢指点,现在发现只要cline仅有一端有连接,其net就会跟着变,如果另一端有过孔,他就变成no net了。

另外,您说的改变cline 的net我不太清楚,怎么做?还有如何整体删除指定net的所有cline呢(其中一步:阴影全版什么意思?)?

楼主:
请教一下袁荣盛:比如每页都仅有一处使用的是 VCC_BAR这种电源符号, 其名称是3.3v,但是其余的3.3V 都是直接使用的是net ,整个工程如果都这样处理,这个3.3V 需要页连接符吗??感觉还是需要的吧,capture会认为电源符号的3.3v和 net 的3.3v不是一个net 吧??所用3.3v的地方都必须用电源符号连接才能不用也连接符吧??

网友:
整体删除某条网络方法如下:
1.关闭所有显示
2.只打开所有层的Etch和via
3.fix所有的网络,除去你要删除的网络,把应用对象的网络全部move到右边栏,再在右边栏里找到你需要删除的网络remove到左边栏,点击OK
4.执行Delete操作,对象选择vias和cline segs(或者clines),然后用鼠标框住全板,完成后你的需求就实现了

祝你成功!

网友:
其实这些都是个人习惯而已,你用了其他软件再用ALLEGRO,刚开始不习惯,但如果你用了ALLEGRO再用其他软件,你同样的不习惯,个人感觉学新软件就要接受它的思想,习惯它的方式,这样你才能开开心心,感觉每天都有收获,老是去对比的话只能打消积极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明白了,关键是fix一步,删除中选择cline和via也可以不关闭所有层

网友:
无知者无畏啊!
Cadence这么好用的工具竟然得到了这么烂的说辞,还是别用了的说

楼主:
从电路设计的思想来说设很好的工具
从人性化的软件来说,还差很多

网友:
按某些人的理念来说,用什么软件只要习惯了就好,就是好软件;

网友:
不知道是软件垃圾还是人垃圾.
别怪我太直接.

网友:
没必要这样说,主要看个人习惯和喜好,pads也好,allegro也好,都有优缺点,多比较几个软件你就会发现其实allegro并不是完美的!

网友:
软件没有BUG那还叫软件,有问题大家多讨论,多出主意,指责人家就不对了,谁一开始就会?

网友:
软件没有BUG那还叫软件,有问题大家多讨论,多出主意,指责人家就不对了,谁一开始就会?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会,但虚心请教的话,本坛论有很多热心的高手会出主意,但是一上来就垃圾垃圾的乱叫,看着就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