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解!Altium 规则中 布线间距规则 为什么有两个 要一个规则不就好了吗?

楼主(2009-08-06):
(图片)

网友:
不同的规则有不同的约束范围,两个规则就是对两个不同的对象设置了规则,布线的时候布线器就会对两个不同的对象应用不同的规则。

网友:
那应给是后添加的。默认就一个,可以添加也可以删除。不同的规则对不同的物体可以设置不同的约束级别。

网友:
肯定是你自己加了一个啊!!  ) U$ `% C2 T# C; p; m
   不同的规则可以对不同的网络间距做出规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