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物体间的距离测量时,我希望 光标指到物体的边缘 可以设置吗? 如图

楼主(2009-08-06):
如题

网友:
可以,你按O+B键,弹出板子的栅格属性菜单,将里面的栅格的值改小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
快捷键 O+B 把Electrical Grid对钩去掉,或设置最小。把鼠标移动间距Snap Grid设置为最小就可以了。不过在测量中心距时Electrical Grid对捕捉很有用。只要靠近即放在了中心!

网友:
还是中心距测量的准确点!你可以用减法 呵呵

网友:
将光标扑捉设置最小参数

网友:
这个好办,物体边缘一般是封装丝印啊,可以测量封装两个线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