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

楼主(2009-08-06):
昨晚上开夜班,到1:30左右,电脑蓝屏挂了。再开机就打不开刚Layout的PCB了。
请高手帮忙,看能不能恢复!

                                                     谢谢

楼主:
状况为出现以下文字:
Fatal Data base error number 2018
Unrecoverable system error
Please read the on line help topic recovering from database problems

网友:
    发生这个错误后pcb不能恢复了,里边的数据已经损坏。
    只能找个最新的pcb文件,导出asc文件,然后重新导入pcb。

网友:
    我也经常会出现这个问题,关注一下

网友:
    可以试着用ROUTER打开。
    LAYOUT也会每隔一段时间自动备份的,可以找最后那个备份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