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的主板的高手看看这个什么原因

楼主(2009-08-06):
AMD690E +SB600,北桥集成ATI X1270 安全模式,独立显卡,正常模式不装显卡驱动,这些状态都正常,但是装了显卡驱动
一点击可能就重启,有时刚进去就重启。排除驱动原因。还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啊,忘高手解答
独立显卡正常,能不能说明CPU-北桥的链路没有问题啊?能不能说明内存没有问题啊?
集成显卡装驱动和不装驱动,工作过程有什么不同啊?
有没有可能是焊接的原因啊?

网友:
还没有解决吗?你的显卡换别的驱动试没啊?

楼主:
试过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
先换个操作系统看,不装显卡驱动,看看有什么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