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精密可调电阻 3296系列 封装怎么画?

楼主(2009-08-06):
protel 精密可调电阻 3296系列 封装怎么画?

就是这种的,PCB封装叫什么?怎么画?

网友:
呵呵 叫什么忘记了,但是99SE的封装库里面有的就在通用库中的

楼主:
版主帮忙找一下吧

网友:
如果有实物自己画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我上传的电位器PDF文件中有这个具体尺寸。用VR5也可以!

网友:
应该是99SE通用库里的VR5吧

网友:
真没有见过啊

网友:
7# hgj76

网友:
靠  画几个洞都懒。

楼主:
这不是懒不懒的问题,我是刚刚学还不会画而已,不过现在知道怎么画了

网友:
应该是99SE通用库里的VR5吧
引用 网友A:
恩 是的

网友(2010-06-12):
没事的时候就拿元件来画封装玩画几个就会了

网友:
找个洞洞板插插上去,可以定位管脚,再看看边缘在哪里就可以知道外框了,画出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