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ds2007中,蛇形线的拐角怎么走成圆弧形的

楼主(2009-08-06):
pads2007中,router里走出来的蛇形线的拐角是45度的,效果不太好,请问一下有办法让拐角走成圆弧形的吗??

楼主:
毒女呢?解决一下哦!!

网友:
PADS9.0可以走圆弧蛇形线,2007也可以通过ADD ARC走出圆弧,不过不好控制,不如用9.0

楼主:
哦 知道啦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就真的不能走了吗?可是听别人说可以的...难道说的是9.0

楼主:
顶起来 不要沉下去 望有人解答

网友:
弧形这样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什么意思呢?

网友:
007软件走的
现在才能上传到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意思不是这个 我的意思是在走蛇形线的时候 能不能把拐角变成圆弧形的 呵呵

楼主:
顶起来 不要沉下去

楼主:
看来没什么希望了

网友:
不要让它沉下去了,我也好想知道,高手快进!快进!快快进!

网友:
    如下步骤

    蛇形线走完后.

    蛇形线走完后.

    在layout 中修改参数

    在layout 中修改参数

    选net 右键,Add Miters.

    选net 右键,Add Miters.

    变成圆弧形.

    变成圆弧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按照你的做了 不过效果好像不是很好。

网友:
先走矩形,在设定miter为arc,选择net,add meter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按照你说的试了一下,不过走出来是这样的:

网友:
哈哈,你太历害了

网友:
你设的r太大了,设定小一点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确实是这样的,搞定了 谢谢啊!呵呵

网友:
我按着楼上的做,怎么不行呀,是不是漏掉什么了?

网友:
是我自己搞错了,可以了,不好意思呀,谢谢楼上的,你的方法很实用呀。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2009-09-10):
    标准答案:
Ratio is the ratio of the arc radius to the trace width; for example, for a 12-mil trace, a ratio of 1 produces a radius of 12; a ratio of 2 produces a radius of 24.
    意思是说:Ratio 是圆弧直径与线宽的比率。
将Ratio 设为:直径(也就是蛇形线之间的间距)/线宽,Miters选取Aic,Angle=90.
再Add Miters.

网友:
    router里面就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谢谢啊
    终于可以了

网友(2010-01-05):
    看看这个,哪用那么烦!!!

网友:
    25#那叫标准答案??? 真是笑死人了.
    那叫教坏小孩子

网友:
现在我回的贴都不加积分了,是不是被拉入黑名单了.

网友:
看这个贴子已经沉很久了,为什么今天会浮上来。
也许那此发贴和回贴的人都已经把PADS玩熟了,不再需要这样的小K屎了。
但为什么没人上来把拉过的便便擦干净,这样对新人很不好的!!!!!!

网友(2010-07-08):
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也许大家说的都对或者都错,至少我是很到了很多种方法也都试了,有些可行,有些确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我想一定是另有其他原因,只怪我们对这个软件还并不十分的熟悉,所以才会出现这么多的答案,而大家又都说不清这其中的一二三,让我们一起共同学习来真正找到解决之道。

网友(2010-08-13):
谢谢,很有用呢。

网友:
没试出来啊

网友:
我也想知道?圆走线是怎么走出来的?

网友:
谢谢
我也是求助这个

网友:
在哪里设置啊 没找的到

网友(2010-10-19):
这是哪个版本啊?为什么我的没有这个选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怎么会,都有的啊

网友:
29楼是 9.0以上版本的方法!

网友:
楼上高见

网友(2010-12-09):
但是这样做线的长度应该不一样了

网友(2011-06-18):
用了,有点麻烦

网友(2012-07-19):
引用 网友B:

太有才了你,能不能做个像样些的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