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GA 封装PDF规格书怎么看?

楼主(2009-08-06):
请教:BGA 规格怎么看?如图

这个是表显什么意思?好象是焊点直径0。4+/-0.05 下面的又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你发的这个只有元件的外框,和管脚大小啊! 还需要管脚间距啊!行列数!

楼主:
你发的这个只有元件的外框,和管脚大小啊! 还需要管脚间距啊!行列数!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发了看不明白的一部分,管脚间距啊!行列数都有的!

网友(2009-09-08):
哈哈,圆圈加个xx,位置度,就是说那个球的位置精度相对与基准A B C都是0.15。
0.08是什么,不明白。
这是BGA的加工要求,也是验收标准,跟你做footprint关系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和LAYOUT没关系就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