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图中电阻的作用

楼主(2009-08-06):
它的两端是差分对.
这两个电阻的电压是1.7V左右,结果板子不工作,然后我把R12和R13改成7.68K后,板子就工作了,想问它起什么作用?

网友:
这几个电阻是起到分压的作用,都是1K分压后的电压应该就是3.3/2,此时你说你把R12和R13电阻变大了,那么输出的2条线电压就应该变小了(3.3-3.3/(1+7.68)*7.68=0.38V),推测你这接出去的2条线需要低电平才能工作,为确保系统可靠性,建议将电阻可以再换大点,比如10K等。

楼主:
再请问一下,它的分压对差分线会影响这么大?

网友:
如果你把R12和R13都删掉,系统还能正常工作的话,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