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把一条布线 连接到另一条布线上 显绿 怎么消除? 如图

楼主(2009-08-06):
(图片)

网友:
应该是一条没有网络吧,你把两条线的网络改成一样的看看类。

网友:
你不同网络的线到一起,肯定会报错的了  要是你不想看到可以在层中把DRC层关掉

网友:
你直接从一个空白无网络的起始连线,连到有网络上当然会报错了。这是实时DRC检查吗?

楼主:
把没有网络的一条布线 连到一条有网络的布线上   能否变成  跟其一样的网络呢?

网友:
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