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导入cam350后,各层不能对齐?

楼主(2009-08-06):
请问在把gerber文件导入到cam350检查时,走线会变小,怎样解决呢?

网友:
是你导出的格式不对,
BERBER格式有2种
RS274X 跟RS274D
这2个有什么区别,在我的印象中,前面的RS274X 有2个文件里面有一个自动识别, RS274D ,它少了一个。楼主可以去GOOOGLE 一下。

  避免这个出现,最好在PCB 里面选好格式RS274X

网友(2010-05-28):
原来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