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Query Helper如何使用?

楼主(2009-08-07):
如图所示,好像很繁琐,有没有相关介绍文档,好像还包含一些语法。

楼主:
顶起来,希望得到高手的回答!

楼主:
问题没解决,怎可沉下!狂顶。

网友:
我不是高手,我真的不是。

楼主:
问题没解决怎可沉下!狂顶!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高级查找,是个非常复杂麻烦的东西。
比如:在PCB Filiter中输入  IsTrack and OnLayer('Top Layer')
能够帮你找出顶层的线。下面的几个勾选和下拉菜单是对符合条件和不符合条件对象的处理方式。
IsTrack and OnLayer('Top Layer') and (Width<20)就是找出顶层线宽小于20的走线(单位跟当前PCB的单位一样)
可以把这个添加到收藏中,按Y键调出菜单。故可以实现类似PADS的那个右键filiter菜单功能。只是每次重启AD后,这些快捷方式的select和mask都会恢复成默认的,要重设一下。
如果看着经常弹出的那个Board insight很烦,倒是可以这样设置几个常用的快捷方式。
帮助文档在altium安装目录里面搜索query,有三个PDF文件的。

网友(2020-04-09):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