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hape的问题

楼主(2009-08-07):
我们一边在画shape的时候都会同时指定它的网络
  但是如果我们要是先就把shape画好后,再怎么指定它的网络了?
 搞了半天还是没有搞定,没有pads好用啊!

网友(2010-05-28):
回复 楼主:

用那个箭头符号shape select,点击shape后右键assign net点击要赋属性网络的pad即可将网络属性赋给sha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