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的PADS9.0中DxDesigner不能破解

楼主(2009-08-07):
求助,如附件中的图,我刚安装的pads9.0,logic和layout都可以破解,唯独这个没有破解,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这问题以前试过一次 好象是要把2007。4选给删除后再装这个 还要搞环境变量

网友(2009-12-15):
楼主的问题我也遇到了,我是装在win7下的,dexdesigner的license没有破解成功,听说网上的CRACK文件都是精简版的,难道精简版的license不包含Dxdesigner的。7 E- e1 g5 [8 e% B( G
还望高手出招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