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长问题

楼主(2009-08-07):
在router里设置一组等长线,可在走线的时候好像没有多少用 根本不等长 难道设置的没用

楼主:
有谁能解答一下 是为什么

网友:
首先,你选择一个左边的网络组,然后选择你要定规则的属性,再在下面按下面的图来,就可以了.